华硕X556UV进水不开机,修复

楼主(2019-02-02):
华硕X556UV进水不开机,修复

以上是进水部分。

清理完了之后发现。通电可以开机了,接屏幕亮屏了,一会儿开始屏幕花屏,闪,最后发现是这里断线了,接上线,OK

OK。

完美。亮机。装起来以后。屏幕通电。正常使用。如果电池使用的话,有时候闪一下。这大家都知道是屏幕问题。

网友:
运气不错,送修的早

网友:
你好哪里断线了

网友A:
图纸搞上,写详细点阿,中级工程师

网友:
我也有这个板,烧了太多东西了,没办法,师傅您好

网友:
楼主运气好  只是短线  没有烧太多东西

网友:
哪里烧了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搞上,写详细点阿,中级工程师

这手机客户端没有编辑功能。丫的,

网友:
还好,问题不大,送修的早

网友:
这问题这么简单,捡钱了

网友:
又看到一台修补断线就好的,真不错

网友:
这个机器进这么多水只烧了这点,运气不错了。

网友:
进水腐蚀,说简单其实也挺难的,拿给放大镜仔细的看哪里开路了,最头疼的是一些特定的电阻找不到代换的

网友:
只做了清洗就好了吗,这个看起来进水的部位很多

网友:
华硕的机器,进水腐蚀的,一般不好修,耗时费力,楼主厉害了

网友(2019-03-09):
我有一个 也是进水烧了一部分线 接上就开机了 但是有个问题 休眠一个多小时后 就没法唤醒 长按开机键开机灯亮 没有反应 电池断电后又可以用了 不能深度休眠

网友:
进水的机器腐蚀不多的话都是送钱的机器,这技术也可以哦

网友:
楼主运气好  只是短线   捡钱了

网友(2019-04-10):
这运气也太好了,只是断线,捡钱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 也是进水洗刷刷后加焊就好  哈哈

网友:
楼主是不是洗洗刷刷就好了。哈哈。我没看到实质性的维修啊。是不是补了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