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锁屏待机时无信号求助

楼主(2019-02-02):
6s扩容机,发现锁屏待机一会再解锁必定没有信号,信号为空,然后等十几秒恢复正常,234G信号都有,上网打电话正常,运营商正常,移动电信联通卡都试了症状一样,锁屏时电话打不进来提示无法接通,换了射频,基带电源,功放电源,高中低3个功放,前端功放,2G功放,低频天线开关,重做了基带,硬盘,故障依旧,求大神给个思路

补充,无卡从待机解锁时会瞬间变成无服务,然后变成无sim卡,*#60#有串号,有基带,系统12.1.3,刷过机也是一样

网友:
基带电源的维持信号有没有,19.2M晶振有没有问题

网友:
SIM卡检测开关.清洗干净吧.SIM卡检测开关.清洗干净吧.SIM卡检测开关.清洗干净吧.SIM卡检测开关.清洗干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