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P不联机不充电怪事

楼主(2019-02-02):
一块充电损坏的主板,可以开机,漏电200,拆开换过u2,充电ic,保护管,一系列步骤下来,可以正常开机不漏电,但开机之后不充电不联机,关机可以充电。于是再次拆掉usb芯片,打了底值,发现c6脚 tristar_to_ap阻值仅剩50多,该脚通cpu和电源。
  给此脚加1.5v电压,阻值恢复为423,再次装上usb芯片,故障依旧,于是拆掉电源,量阻值480左右,属于cpu本身的阻值,更换电源,故障依旧。。。测试各路供电,除了没有3.3V供电(据我测试其他完好主板,这路电压都没有),其他条件都正常。于是目光转向尾插,更换尾插排线,故障依旧。后来装上5s上的1610a1,发现有时可以联机充电但是充不上,有时又不能联机。于是将主板一度搁置。。。。。。今天不服气,再次拿出这块主板,转念一想,看看恢复模式和dfu模式能不能联机,,,一试,可以联机,保资料刷机,提示错误4013,多次尝试都是如此,然后用爱思助手退出恢复模式,又能正常开机不联机不充电,关机正常,我已经没辙了。。请问各路大神,有没有谁能指导一下。

网友:
周边的电容你看过没有?

网友A:
把 管子  充电ic 都短接 换了 查主板尾插 阻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 管子  充电ic 都短接 换了 查主板尾插 阻植

你有认真看吗,正常能想到的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