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电流1.0 不报警

楼主(2019-02-02):
dell 5525 电流1.0 不报警  不跳变 cmos电池没电 换了依旧啥情况 不像bios 啊

网友:
显卡坏了干了吧

网友:
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刷BIOS。

网友:
先刷一下bios,下行再干显卡

网友:
查信号,扫一遍时序

网友A:
Amd的吧?差查下桥那个电容。想起联想那款g485通病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吧?差查下桥那个电容。想起联想那款g485通病了没

人才啊,我也是想着查显卡,查内存条件,竟然忘记了这么经典的电容

网友:
刷bios,我遇到过电池没电,换电池后需要刷bios的,

网友:
我觉得就是bios的事。。。。。。。。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修!

网友:
应该是RTC有漏电,楼上有说去南桥上电容,可能性相当大。电池过双二极管后电压多少,如果低于3V,应该有RTC电容变质漏电

网友:
2个图的相关位置RTC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