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交流档出问题了谁有经验指导下

楼主(2019-02-02):
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开机就有数值,20V挡15V,750Ⅴ挡1500V,电阻频率直流档都正常,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
用交流电压挡误测高压以后造成的

网友:
怀疑062双运放,手上没有,拆下不装又不开机了

网友:
查一晚估计是AD737问题,年后到货再说吧,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2019-03-08):
最近闲着参照了些资料跑了些线路,总算搞清楚原理了,是4053电子开关坏了一路导致交流档Com口开路,总算把这陪伴二十年的工具修复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