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p-d3核显不亮,独显可以,有核显供电

楼主(2019-02-02):
如题,核显供电1.09v,是不是高了?一般正常显示的话核显都是0.几V的吧?

诊断卡跑79

独显插上能亮机,进系统,都正常。

是不是要检修接口?这个主板只有hdmi口,怎么检修?

网友:
显示器指示灯常亮,貌似应该有数据传过去了,就是不亮,hdmi也没有行场信号之类的东西,不知道怎么测

有知道的大神告诉一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