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清华同方一体机不进系统有这样的提示

楼主(2019-02-02):
       清华同方一体机不进系统有这样的提示,有大师碰到过这个问题吗?换过硬盘也是这样子

网友:
CMOS设置了UEFI引导,但你的系统不是按UEFI安装的

网友:
系统没装好 。 或者BIOS设置

网友:
设置下bios就可以了!!!!!!!!!!!!!!!!!!

网友:
uefi引导的问题

网友:
如果你开了uefi就用GPT+win10

网友:
这就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BIOS设置uefi和legacy的区别必须与硬盘分区格式一样,当然也有可能是BIOS本身源码错乱导致。

网友:
小白的问题,发现现在好多搞电脑的遇到现在新机子自己不知道钻,很多同行拿过来这样的机子,我直接帮装一个系统,说南桥坏,收100了事

网友:
入门级故障,楼主进入这行不久呀,弄个安装版Win10,什么都不用改

网友:
已解决:输入“EXIT”回车,自动重启然后就正常了,奇怪。谢谢大家的提意!在这分享一下给大家

网友:
系统引导错误,设置bios就好了,这类货基本都是捡个钱

网友:
学习了!前几天也碰到bios设置问题卡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