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清华同方一体机不进系统有这样的提示 已解决

楼主(2019-02-02):
        清华同方一体机不进系统有这样的提示,有大师碰到过这个问题吗?换过硬盘也是这样子    已解决:输入“EXIT”回车,自动重启然后就正常了,奇怪。谢谢大家的提意!在这分享一下给大家

网友:
引导模式不对

网友:
CMOS设置了UEFI引导,但你的系统不是按UEFI安装的

网友:
用bcd引导工具修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进BIOS设置下

网友:
UEFI引导            设置下                                  ·

网友A:
uefi格式做系统,论坛有系统的帖子解释,百度也是一大堆,GUIP加uefi格式,win10

网友:
UEFI的 U盘引导试下,能否进PE?能进如果CPU带核显,建议换下CPU试下。H81一体机遇到过。

网友:
这个太简单,一般会做系统的人基本会,GPT+UEFI,用BCDBOOT命令往EFI分区加引导就OK

网友:
重装系统  哈哈镜

网友:
这个要个安装版的试试,以前遇到过的

网友:
最后都不行只有刷BIOS了  这个可以硬硬的修好

网友:
启动模式不对,关闭uefi~~~~~~~~~~~~~~~

网友:
引用 网友A:
uefi格式做系统,论坛有系统的帖子解释,百度也是一大堆,GUIP加uefi格式,win10

是GPT分区吧,GPT磁盘格式 加UEFI 加win10

网友:
刷bios试下,再不行砸了

网友:
换系统,刚刚遇到两只WD的盘都是,装完系统,接着都是这样,装的系统在其它牌子硬盘没发现有这个问题。这个牌子的同一个系两只盘都一样,不清楚什么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以前改过CMOS设置装的WIN7或WIN10,现在CMOS还原了,系统不引导了

网友:
都扯犊子呢,去官方下os才行

网友:
bios里将UEFI关掉,看看能否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