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发帖 asus x556uv 不开机

楼主(2019-02-02):
客户拿机过来说开不了机 拿到手后试了下按开关键没反应 打发走客户后 拆机 量了下公共点没短路 接上可调电源电流0.023

测待机 3v 5v正常  测ec 待机条件 ec_rst #3.3正常  lid sw# 3.3 正常 pwr_sw 3.3按开关有跳变没断线  量了下测pm_pwrbtn有3.3v 但是不跳变  这板子没cmos电池 就搜了下rtc_rst#信号 3.3v 但是另一边只有2.6v 就追了下哪里来的 点位上显示就是上面个电容过来的测了下电容一边1.8 一边接gnd 就翘飞了那个电容 再测有3.3了  rtc_rst#也回到3.3了 按了下开关电流跑了上去亮机了 以为好了 装机再开 又开不了了 待机还是0.023  无奈再次拆机 又量了下rtc_rst#3.3是正常的 再次按开关又好了 顿时没了思路 就放到一边 外面转了转 回来突然想到干脆把那电容补上试试 然后料板上取了个换上试了下是可以的 但没抱啥希望 就多试了几次结果还真是这个原因 反复试了10多次也没问题就装机试了几次 也可以了 至此维修到此结束 附上电容位置图和亮机图

新手发帖 望各位大佬指点下rtc_rst#的滤波电容是不是必须要的啊 还是个别板子不要也没问题呢 留下这个疑问没搞懂

网友A:
不能不要的,是延时电容,必须要的

网友B:
延时用的电容,不要了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不要的,是延时电容,必须要的

哦哦 知道了 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延时用的电容,不要了出问题,

呵呵 新手第一次搞 谢谢指导

网友:
慢慢就成大师了  只要持之以恒,理论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延时电容还是装上比较靠谱,不然可能导致不稳定之类的故障。

网友C:
故障是电容漏电?比较难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是电容漏电?比较难查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 电压只有1.8 翘飞后有3.3了  我理解成滤波用的了 就没装 导致后面的问题时开时不开

网友:
有思路,就有了正确的判断,电脑就有了活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