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HP PRO 3380 MT 刷BIOS问题

楼主(2019-02-02):
有一台HP PRO 3380 MT,主板是富士康17A0(物料号660512-001),芯片组H61,BIOS版本是2011年的AMI7.06。
小弟想将CPU升级到3代i5,需要更新BIOS。之前在官网上找到了2013年版本的BIOS更新程序(文件名字sp60756.exe),运行过后会提示BIOS写保护。在主板上没有找到相关的跳线,BIOS设置里也没找到相应的设定。
在这里小弟想请教各位大神怎么才能刷上新的BIOS,以便上3代i5。

网友A:
拜托各位大神了,自己顶一下,嚯嚯嚯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拜托各位大神了,自己顶一下,嚯嚯嚯嚯。

自己回复自己顶,请求各位大神给个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回复自己顶,请求各位大神给个建议。

直接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