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21 F打印机,出纸出不尽,总是留1.5厘米在定影里面,然后显示卡纸?

楼主(2019-02-03):
手上一台三星4521F打印复印一体机,在打印复印的过程中有一半的情况会出现出纸出不尽的故障,总是留在定影里面1.5厘米左右,然后显示卡纸,以前碰到这种情况,换了定影组件好用了,但这次更换了也不行,还是一样的,碰到新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故障位置,谢谢了。

网友:
打印机没有修过无能为力,但是还是给你顶顶

网友:
会不会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搓纸轮换下试试

网友:
查出纸传感器

网友:
传感器有没有装反呀,一般是查传感器

网友:
我不明白正常的出纸传感器应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传感器归不到位,谁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归不到位,谁有办法

看看装到位没

网友:
应该就是传感器问题啊 、
加热组件有问题 啊上面的那个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