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 6sp经常重启 有时候不开机 断电也没用 怎么解决?

楼主(2019-02-03):
买来是越狱的9系统 说在客服换过电池299 当时测功能都正常 爱思这样显示的 回家之后我用用就重启了 之前录的指纹也没有了 我就重录指纹 结果又白屏重启了 试了几次 也重启了几次 我把密码都取消了 用了一阵 还是重启 白屏重启 黑屏重启 蓝屏重启 重启的姿势都不一样 咋办 我以为是越狱的事 刷机

刷完机 激活时候重启好几次 弄了半天才激活 看看爱思 前置摄像头红了 麻辣隔壁 之前也没细看 处处是坑 用一用还是重启啊

看来不是系统的事啊 电池显示维修 我拆开一看就是40块钱的假电池 能是电池的问题吗 还是cpu的面大一些啊

PANIC

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机器主板都没拆过 人家说没坏 到我这咋就这样了

网友A:
买个电池换上去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电池换上去试试呗

回去换电池试试 电池毛病能造成拿下代码吗

网友:
感觉不是电池问题啊.刷个机试试

网友:
可能是前摄像头或者在爱思里面看看充电次数那里是不是电池无数据

网友:
日志有就查

网友:
panic点进去看看

网友:
前摄别扣试试  有的前摄坏了会重启

网友:
苹果手机很少能捡漏的,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