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

楼主(2019-02-03):
电压一切正常用,BIOS刷写还是不跑码。求教

网友:
换CPU 内存,同样故障就只有时序一步一步整了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慢慢查,肯定能找出问题的。

网友:
有报警吗.................................

网友:
may be this can be problem of bios or bridge

网友:
有可能是U的问题,换其它主板还是不亮机
,没有这个U 4代I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