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基础]
这指纹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9-02-03):
(图片)

网友:
还真没拆过,用快克2008用280至290度拆下,先找个报废的试,换过6sp排线上的感光,我感觉温度不能超过300度,太高会把排线吹坏,回头我找个废屏拆个试试,具体再告诉你

网友:
先除好边胶,烙铁加风枪拆。。。。。。。。。。。。。。

网友:
拆下来也用不了啊

网友:
100℃左右加热,加除胶剂,慢慢把玻璃渣弄下来,小心点可以的,至于怎么重新装上,我试过4 5个,就一两个能用的,其他的都是不灵敏,不知道是不是跟玻璃贴个不够紧,有气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