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GA爆珠问题

楼主(2019-02-03):
手中一台红外二温区焊接BGA,每次加焊,焊接爆珠率达30%!红外温度上到240℃基本上都会爆玻璃晶体底部珠子!没到240℃融不了无铅珠;由于是二温区,底部只有预热盘没有加温嘴,哪位师傅可以指点一下这样的BGA如何做到防爆珠(换BGA返修台外)?

网友:
能否发个机子照片?底下温度要高于上部温度

网友:
红外估计就是石英管,2温对付有铅还马马虎虎。要拆装无铅片,那就难了。如果是单纯的加焊还可以。想想和三温的价格差距就明白了。

网友:
小白请教,什么是BGA爆珠?产生的原因是?

网友:
什么型号的BGA,???????????????????????????

网友A:
升温太快了,还有温度太高也会爆珠,爆珠温度一般超过250了吧

网友:
花多少钱买的?升温慢些,用测温线测下实际温度,底部高些,下部底点

网友:
焊接BGA有点难度啊。原厂无铅焊锡一般熔点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温太快了,还有温度太高也会爆珠,爆珠温度一般超过250了吧

试过了,升温曲线设到最慢了,到240℃也爆!也试过加隔热胶带到芯片晶体上了,稍微好点,不过也不是百分百避免也会有爆珠几率!240℃以下基本都安全,不过动不了无铅锡没法做拆焊!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温度控制不准造成的,用测温线试试,显示240度的时候,主板上面的实际温度是多少了。温度到240度以后,虽然加热断电了,温度是否还在继续上升(这个比较关键)。

网友:
红外的国产只有快克,别的都不行。

网友B:
调高底部温度,上部温度不要超过230  。你这个上部是灯泡还是和底部一样的发热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高底部温度,上部温度不要超过230  。你这个上部是灯泡还是和底部一样的发热砖?

网友:
最廉价的红外石英管,这种波长应该不行,穿透力差。快克的波长是2-7um

网友:
这个机器做BGA是不行的,芯片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