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主板不开机之乱修一通

楼主(2019-02-04):
自己的机器放了2、3个月没用,这两天无事就组装起来,加电始终无法正常开机,想想这板子以前是好的啊是不是bios有问题,随即管网下了bios刷机故障依旧,本来想不开机就算了反正也没用。后来在论坛来逛了下,觉得我这主板可能问题不大,自己动手修吧。以前也没修过主板这些就开始找资料,知道了有点位图这个东西,知道了测量电压的几个点。依葫芦画瓢,前后花了5天时间搞好了,处理了vccio供电和内存时钟问题,更换了2个场管。不过我也是小白一个,还有很多东西没弄清楚。

网友A:
能修好就是好的开始,显示屏很有创意 哈哈哈

网友B:
期实就是不过内存,内存总线的两个电压有一个低了,拆掉一个管子搞掂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修好就是好的开始,显示屏很有创意 哈哈哈

显示屏是修了电源板,懒得上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期实就是不过内存,内存总线的两个电压有一个低了,拆掉一个管子搞掂是吧

内存总线时钟问题,在费板上拆了1个换了就好了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file... amezin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总线时钟问题,在费板上拆了1个换了就好了

就是在内存槽中间的8脚还是6间的管子嘛,不用装直接拆掉都可以的

网友D:
5天就能修好,说明你还是油基础的啊,我为了修主板,发誓从零修电脑,可惜现在还是没修好,连电子基础都没看完。

网友:
引用 网友D:
5天就能修好,说明你还是油基础的啊,我为了修主板,发誓从零修电脑,可惜现在还是没修好,连电子基础都没 ...

基础还有是有点,都是自学的,关键是工具要齐全,前前后后也投入了点.原来都是修些简单的开关电源这些,主板还是第一次修,看书看了不少

网友:
很好的案例学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屏是修了电源板,懒得上框了

看着像是两公婆打架的牺牲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