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寻线仪干扰问题

楼主(2019-02-04):
在使用音频寻线仪时,由于线多,或者靠近220V电线和交换机,受到的干扰太强,都无法听出寻找发出的音频声,该怎么改良这个问题呢?

网友A:
试试用电线,做一个大线圈,饶个几十圈,做好绝缘,接上插头,试试能否屏蔽干扰

网友:
这个真的误解,要知道这方面做得最好的福禄克寻线仪,遇到强一点的干扰照样歇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电线,做一个大线圈,饶个几十圈,做好绝缘,接上插头,试试能否屏蔽干扰

  感觉应该行不通吧,要不然市面上怎么没有人做。像国产精明鼠之类的寻线仪,只要接交换机,或者距离稍远一点就会歇菜,厂家怎么不推出相关的配件产品?像OTDR的裸纤来解决机器盲区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