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S5520HC

楼主(2019-02-04):
这块主板触发不跑码,不知道从何下手。本人只会皮毛维修,请各位大神支招。求本主板电路图,来折腾一下。

网友:
这个我 也帮不了你,没接触过这些。

网友:
服务器主板一般不会有图纸流出来,你去淘宝买就知道了,非明显大短路,腐蚀电容等故障的话,也不是一般维修员可以搞定的,建议找论坛高手修

网友:
服务器的板子自己先搞吧, 不行就换新的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