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完全触摸最终修供电

楼主(2019-02-05):
6P无触摸
这是府河发来6P故障是屏幕划不动。接到手机我直接开启快修。。。。三板斧下去看结果。第一斧子砍黑触摸同步信号,拆掉黑触摸发现焊盘没有问题M1脚也很牢固我还是补线飞线,装上黑触摸不行,还是划不动。第二斧子砍白触摸,更换白触摸还是划不动。第三斧子再砍黑触摸 直接更换黑触摸还是划不动。三板斧下去修不出来转成慢修,慢修很耗时间一点一点的找问题,像6P都是不值钱的手机时间耗的太长没多大意义,时间和收益不成正比。
重新回到原点,从显示座上的同步信号开始找问题,没有找到问题实测pp1v8_prage供电1.8V实测pp5v1_prage   1.84V(。^ 。异常点)异常点有一个继续往下找,拆掉两触摸在显微镜下面观察焊盘没有发现外观上的损坏,白触摸的全部焊盘打二极值发现pp5v1_prage点只有120 拆掉显示IC还是120   两个电容全部拆掉值是OL 好!找到故障点了 , 重新装上所有拆下来的电子元件开机测试还是没有触摸,初步怀疑白触摸,打孔板的IC受震动可能有坏的,更换白触摸可以输数字了  。。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疑难杂症维修不易,新年发大财

网友A:
底脚阻值看的什么图纸?最后还是换白触摸好了。一个手机为什么有2个触摸芯片,为什么叫白,与黑??

WL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底脚阻值看的什么图纸?最后还是换白触摸好了。一个手机为什么有2个触摸芯片,为什么叫白,与黑??

你去拜个随便会修主板的师父,买上一瓶牛栏山

这是绝杀:daxiao:

网友:
修的好啊师傅我想送你酒

网友:
二锅头行不?    牛,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去拜个随便会修主板的师父,买上一瓶牛栏山

这是绝杀:daxiao:

我直接招个会修手机的师傅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脚阻值看的什么图纸?最后还是换白触摸好了。一个手机为什么有2个触摸芯片,为什么叫白,与黑??

根据两个芯片封装颜色不同区分

网友:
在下佩服!

网友:
这个触摸问题真多,而且范围广,真的耗时间。

网友:
楼主是随州人吗

网友:
不错,修手机的高手这是,学习了。。。。。。。。。。。。。。。。。

网友:
是换白触摸好了,还是拆掉电容好了,楼主??

网友(点评):
PP5V1上电容短路,导致PP5V1拉低后损坏白触摸 1:扣掉短路电容 2:更换白触摸 3:维修结束

网友:
完全无触摸非通病一例,楼主基础好无压力

网友:
点赞,老师傅就是不一样,点赞点赞

网友:
手工好   点赞点赞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疑难杂症维修不易,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修这个相当锻炼一个人的维修基础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