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新年无聊 拆个手机练练手

楼主(2019-02-06):
过年在家无聊 ,于是就找了台进水手机,拆开看看, 说实话北方的新年还是比较冷的,拆个手机冻手啊。不废话进入正题, 摁下开机键 屏幕没有任何反应  我以为可能电池没电了,就准备 先充电试试,插充电器 没有任何反应  也只能拆了  拆解过程中手机竟然奇迹般的开启自加热模式,是越拆越热  初步判断应该是有大供电的地方短路了 拆机后赶紧把电池排线摘下 再摘屏幕排线,顺利拿出主板
拿出我的万用表 把所谓的一级供电量了量,哈哈,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哪是一级 也就把电源周边的大电容量了一遍,发现没有短路 。看来只能用烧机大法了 ,稳压电源加电 直接打表了。看来这个就好修了调低电压1.2V直接开烧,1200ma
烧了一会感觉主板挺热的 开始找发热点 ,竟然没找到 继续加电  用手触摸终于找到发热点了
在屏蔽罩罩下面 。看背面也没啥风险  风枪抗起来,风力3级 温度350 搞下屏蔽罩  发现有一路电感发热迹象明显 果断摘下    万用表测量周边原件 不短路了 扣上显示屏 扣上电池 对地短路开机键  有震动了 一瞅 屏不亮  再想是不是刚拆的是屏灯的升压电感 顺藤摸瓜找到屏供电 测量电压4.0v莫非是屏灯升压模块挂了?   看看拆掉电感的位置有个芯片 打灯看型号 淘宝搜索是个音频ic,看来屏不亮跟拆的电感无关,于是继续找问题  当再检查屏幕的时候,奇迹般的发现新问题 是屏灯排线 再拆屏的时间 不小心滑断了 K1 k2 A 果断飞线 在次开机测试 久违的开机动画出来了,一激动没拍照片    手机装机准备测试 竟然要账户锁密码, 真费事 拿电脑前刷机吧 又折腾半个小时 刷机完成 开机测试 当测试到振铃功能的时候 振铃不能用  看来还的拆    拆开找个电感装上 测旁边的电容,还是短路 直接干点   再测测试 完美修复!

网友:
为什么图片上传失败

网友:
膜拜大佬

网友:
你是东北哪里的呢????????????、

网友A:
都放假了吧?不过工具齐全,又有零件,厉害呀,什么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放假了吧?不过工具齐全,又有零件,厉害呀,什么手机

零件都是废板上拆的

网友:
过奖过奖,小白一枚 前来学习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乐视x620吗?

网友:
大神一眼就看出来啦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