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壶水开不跳制

楼主(2019-02-07):
电热水壶水开不跳制,很多是开关坏了,就是图三那块生锈影响到没有动力,这样是很危险的,环了水烧开不跳制,用水按开关位置有蒸汽出来会烫手,下面的温度开关失灵水如果烧干危险更大。只要找一个这样的开关换上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师傅说的对!不跳闸会引起不可预料的后果!

网友A:
一会水壶还不到2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会水壶还不到20呢

钱是小事,因开关失灵不跳制,万发生意外就问题大

网友:
坏了最好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