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显示器这种情况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9-02-07):
换过驱动版和屏线

网友:
通电后显示loog也是这样

网友:
换个屏试试啊不行再修别的

网友A:
这个的画面可以判断屏的问题了 换屏幕不划算了 你的是飞利浦的牌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画面可以判断屏的问题了 换屏幕不划算了 你的是飞利浦的牌子吗

dell dell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
对呀这就是屏的问题呀

网友:
可以换个屏上面的芯片试试
我换好过一块

网友:
怕的就是屏的问题,汗,就三天没用就这样了,换了显示器的驱动版后心就凉了半截

网友:
是屏问题了,换屏上的控制芯片试试了,不过八成是屏本身坏的。

网友:
搭个车,问下大师,这样的显示器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