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050A2560201-MB-A03 触发CPU不工作

楼主(2019-02-07):
HP6050A2560201-MB-A03    触发0.035A电流,CPU不工作。用万用表测各个电感上电压,只有L6600上无电压,导致CPU不能工作。

那就采用倒查法,从L6600的供电芯片U6610查起

测量U6610的2、5脚供电正常,但是1、8脚却没有开启信号和驱动调制信号,而这两个信号是由U6600的7脚和6脚提供的;再查U6600
测量U6600发现其供电正常,却无开启信号VR-ON,而VR-ON是由EN-PVCORE经过R6644和R6643分压形成的。
EN-PVCORE信号是由信号VR-EN-HASWELL和PWR-GOOD-3经过电阻R7016、R7000构成的与门电路形成的(此电路中D7000没有使用),VR-EN-HASWELL信号正常而PWR-GOOD-3为零,显然PWR-GOOD-3信号不对,它是由D7400和U7400形成的,经查D7400和U7400发现D7400的2脚输入信号M-PWROK为零不正常。

信号M-PWROK是由U2950和D2951等电路形成的,经查该电路的输入信号PM-SLP-A#正常,U2950供电也正常,元件U2950和D2951也是好的,但是U2950的1脚始终为低电平0.8V,故其输出端4脚也就始终为低电平,显然不对,再查其1脚的两个偏置电压供电,发现P1V05M正常而P3V3M为零,看来问题是出在这个信号。再查P3V3M信号是在触发之后由Q2971转换而来的,查Q2971转换也正常,但是Q2971的次级却和R2959左侧的供电端子不导通,看来是印刷版电路夹层断线了,直接从Q2971的次级飞线引3.3V电压加到R2959的左侧供电端,加电触发一切正常了

网友:
楼主思维逻辑清晰,操作也牛逼

网友:
这么早就上班了,大过年还这么努力

网友:
厉害了这么飞的线

网友:
哈哈,做实验飞的,还要改成隐蔽的,不然好难看滴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帖子编辑的,太详细了,楼主对时序非常熟悉,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上电电流应该是0.35A吧,如果是0.035A的话?太少了吧?

网友:
经验是靠不断的积累的,楼主做记录,我们学经验

网友:
做维修学会做记录很重要啊  自己怎么修好的都做下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