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组nvme识别问题

楼主(2019-02-07):
主板华硕
M7H,固态硬盘 建兴CX2。

CX2接主板自带的M2接口上,断电后再开机就无法识别盘了(BIOS里看不到硬盘),必须进bios重新设置pci-e模式(要先M2 mode改为其他mode,再改回M2 mod),才能再次识别到硬盘。

用转接卡直接插PCI-E接口就没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建议查查com电子,看看有没电,或者换一个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