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20plus打印机打印全黑

楼主(2019-02-08):
确定是电源板故障不知道怎么修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这种情况我遇到多次了,其中有2回是高压绕圈坏了。你检查一下,不过配件不好找。

网友:
检查高压供电部分, 测量一下是否正常, 不行的话就换块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遇到多次了,其中有2回是高压绕圈坏了。你检查一下,不过配件不好找。

师傅、能说的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