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X PLUS 主板求助

楼主(2019-02-08):
如题,小弟接到这个主板,一开始发现CPU供电短路,经过检测发现 其它一组上管短路,更换了一组,上电后继续烧掉,就直接拆掉,然后上电不短路了,但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不显示,测BIOS无波形,集显供电不出。1.8V  1.05   1.5  CPU供电 都正常,求大神指点思路 。

网友A:
查下场管G极所连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B:
拆掉必须要装上,检查g极到芯片

网友:
CPU换个没有

网友C:
CPU供电上下管最好换上,CPU供电芯片也要换掉,CPU也容易烧掉换一个

网友:
这个板很多氧化啦,还有你管要装回来,芯片要换掉,再查其他供电信号,cpu看看坏了没有

网友D:
这样少了一相U供电了,测下PG有没有发出来?

网友:
CPU估计也烧了,mos管和管理全换

网友:
看下主芯片坏了没。,没坏 上下管一起换掉,不然还会烧

网友:
cpu换个试试啊,或者用cpu检测板,

网友:
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还有822排阻

网友E:
你这不是谁贴,中级工程师 还问这写 没技术含量的问题

网友:
经验是靠不断的积累的,楼主做记录,我们学经验

网友:
核电压要升到 0.9V
cpu才会开始工作,所以bios没信号输出

网友:
pg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场管G极所连的电阻和电容

我问的不是这个问题, 我把这一组有问题的直接拆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必须要装上,检查g极到芯片

为什么拆掉了,必须得装上呢。。。。。。

网友:
换过I3  2120  的CPU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上下管最好换上,CPU供电芯片也要换掉,CPU也容易烧掉换一个

换过一组,不过  直接 烧了,就没换了  直接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少了一相U供电了,测下PG有没有发出来?

好的,我晚点测试下PG 出来没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不是谁贴,中级工程师 还问这写 没技术含量的问题

不懂就问,我也不是大神, 这里都维修爱好者,共同进步,我只是因为迅维实地过,所以有这个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