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H61 V5.0 BIOS

楼主(2019-02-08):
如题,有那位朋友有这个主板的BIOS  是5.0   论坛里找不到有这个主板的BIOS ,此BIOS有波形,但不显示  CPU风扇常转

网友A:
这个BIOS可以在Onda官网下载

网友B:
有没有更换CPU看一下,昂达H61的板子遇到几个是CPU坏

网友C:
这种可以备份一下然后再刷进去,我刷过,有的就刷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可以备份一下然后再刷进去,我刷过,有的就刷开了

不行,这个已经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可以在Onda官网下载

官网已经去过了,但是没找着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更换CPU看一下,昂达H61的板子遇到几个是CPU坏

更换过CPU跟内存条的,  而且 原机CPU 内存  上过其它主板测试的,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