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海尔LD48U3300反复重启,或卡开机画面的维修

楼主(2019-02-08):
海尔LD48U3300反复重启,或卡开机画面,还有遥控失灵都是程序坏了造成的。购买的原厂程序分给大家。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

网友:
最大8M只能分组上传了,请耐心等一下。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01.rar

网友:
最大8M只能分组上传了,请耐心等一下。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02.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03.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04.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05.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06.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07.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08.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09.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10.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11.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12.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13.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14.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23.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24.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15.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16.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17.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18.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19.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20.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21.rar

海尔电视LD489U3300程序 编码DH1TT0D0402DZE8K0077 20140819.part22.rar

网友:
这么多个小段,总共是多大的程序?           下一个包几十分不见了,会有人下吗?

网友:
刷机方法,说一下啊,是不是放进u盘不用管自己会升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