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870全板没有供电

楼主(2019-02-08):
映泰TA870全板没有供电是IO开启的吗?第几脚开启

网友:
找图纸,把内存供电先修出来就OK了

网友A:
你全板没供电是指触发后?如果是就把内存供电修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全板没供电是指触发后?如果是就把内存供电修出来

LZ意思是可以触发,全板无电,按时序是内存供电必须先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意思是可以触发,全板无电,按时序是内存供电必须先出

这个还是得问他本人才知道了,还有这映泰应该是没图纸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