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显示问题

楼主(2019-02-09):
求助大佬,电脑屏幕显示成四个同样的画面,更新显卡驱动没用。删除显卡驱动后,再重装驱动就正常了,但是重启电脑后又会变成四个画面。求大佬指点一二
显卡
电脑

网友:
显卡驱动在官网上下载一个老版本的看看,不行就得检查检查屏幕的排线

网友:
重装系统还是好一些,试一下重要数据备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