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音频寻线仪信号干扰严重怎么改装?

楼主(2019-02-09):
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寻线仪,音频寻线时受到的干扰太严重,几乎根本就分辨不出来,有什么办法把信号干扰降低呢?

做工就这样吧,求大神给出方案。。。

网友:
买个好点的吧,没必要折腾

网友A:
我们多是用杉木林,还有精灵鼠其他的多不行哦,干扰很大,干扰是做工问题。用料好坏问题!1不用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多是用杉木林,还有精灵鼠其他的多不行哦,干扰很大,干扰是做工问题。用料好坏问题!1不用修哦

好吧,谢谢还是直接买个好点哦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