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LCD-52LX710A是背光问题还是恒流板问题?

楼主(2019-02-09):
大家新年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型号:夏普LCD-52LX710A

故障: 开机绿灯亮,能听到开机后喇叭响黑屏  无图像

怀疑背光问题,开屏测试,拆开后用可调电源5v电压去单独测试每一个灯珠又正常点亮
现在不确定是灯珠问题还是恒流板问题
其中灯珠一共8组  ,每组灯珠22颗串联

开机瞬间测试灯珠接口处的正负极电压为79.7v 按完开机键后电源瞬间可以达到110v然后又慢慢下降。
但是全部灯珠也能微微微点亮,后马上熄灭。

有过如下操作,还是不行
1. 尝试过强制开机按如下的操作拔掉电源插头,同时按住信号源键(AVTV)和音量减键不放
夏普的“5次错误记忆”保护相当有特色,一旦保护发生后,必须要强制开机才可有屏显
2.把电源板的第5脚错误检测脚,ERROR那个线断开后也是故障一样
3.也尝试过把所有的灯珠接口处负极全部连接在一起故障一样
以上操作故障还是不变

网友:
单独测试每颗灯珠又能正常点亮,假如灯珠坏了,单独测试每颗也正常点亮,
恒流板又能正常输出电压,但是又会保护,
而且按完开机键后全部灯珠又能微微点亮
所以我就不确定到底是恒流板问题还是灯珠问题
这就是我所纠结的问题所在
还有就是手头上没有可以替换的配件

网友:
查恒流板检流电阻。那个电阻阻值很小,看看是否增大。

网友:
用一给LED灯条测试仪 哪有这么多麻烦

网友:
要是屏幕不亮,你可以用手电看看屏幕有没有画面。要是有,就是背光灯电路或者灯珠,要是没有,就是驱动板,或者液晶问题

网友:
通用板改接试灯条 可负极全接一起

网友A:
由于对LED控制反馈电路不是很熟悉
我还是决定不放弃,不抛弃
80%的人和我说是灯珠坏了,
我还是怀疑,我还是坚持我的判断没有错
我再出几张图片让大家看看
我找了一个废旧LED电路板然后改造一下电一下灯珠

原电路板上的电容容量太小我怕负载不了,由原来的250v  4.7UF更换成350v 10UF

请看下图

网友:
看到说灯珠坏的还有什么想法  各位在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我这样做主要就是为了判断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用LED测试仪就可以了,折腾这么久,收多少钱啊老板

网友:
LED有时会不良啊,用测试仪啊 收多少钱啊

网友(2019-03-14):
引用 网友A:
由于对LED控制反馈电路不是很熟悉
我还是决定不放弃,不抛弃,80%的人和我说是灯珠坏了,[/ba ...

灯珠应该是衰减了、能亮不代表灯珠就是正常,很多机器对背光保护比较严格的,能亮同样保护,比如电流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