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摄像头抖动

楼主(2019-02-09):
碰到2台 都是苹果6p ,摄像头抖动,我采用的方法是在摄像头边上卡一块细长的小吸铁石,抖动就消失了,我一般卡在摄像头下部。
装机的时候要注意,吸铁石太大的话说不定会卡坏屏幕,要找小一点的吸铁石。
我发的贴都是自己研究出来的,碰到相似或者同样方法的请别介意!图片找的是网上的图片,自己涂了一下!

网友A:
磁铁真的是人才啊也不怕干扰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铁真的是人才啊也不怕干扰供电

这么小的磁铁应该不至于会干扰供电,再说摄像头本来就有磁性的,要干扰早就干扰了。实在怕干扰就找块薄的磁铁塞摄像头上面。

网友:
我碰到6S plus是用磁铁修复了,ipad mini触屏上的小磁铁,直接贴在外壳镜头的下方,就好了

网友:
失去了对胶工能,不行你试试近照,或远照,总有一样不行

网友:
这已经是很古老的方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