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网吧版B75AK V25主板 开机转下就停 然后反复转下就停

楼主(2019-02-09):
   这个板子 开机正常 用的到半个小时就死机, 然后开机转下风扇就停了  反反复复的 ,  你把电源拔了 等半个小时 在开 有正常了 这个主不能 然后在用半小时又不行 求大神指教

网友:
肯定是那里发烫了然后热保护起来了,用自己的手感知一下!

网友:
很难修好的.不容易,以前遇到这个情况就直接放边上了.

网友:
用自己的手感知一下!肯定保护了

网友:
开启总线供电的管子可能不良。。。这故障要用示波器才能好判断

网友:
我用手机都感知了下 没得哪里烫  我慢慢在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