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02C uSB 全部接口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9-02-09):
简单问题,简单描述 机器到手就是所有的USB接口都不能用!   南桥都准备好了,型号是SLJ8E 。
还好没有冲动,刷了BIOS解决

网友:
对了主板上的对应板号是X402CA 2.0

网友A:
这都没什么技术含量,首先要先打值USB数据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没什么技术含量,首先要先打值USB数据线呀!

你这回复的,你以为我们不会先测吗?电压,数据阻值这是最基本的呀!

网友:
这个ite芯片这么小,是EC?

网友B:
可不可以认为是在COMS里面把usb端口关了呢?不需要刷BIOS。

网友:
这么早就开工了?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恭喜发财了

网友:
这个问题                        ..

网友:
幸好没有一时冲动啊,不然又要走不少弯路了!

网友:
嗯,放电我觉得也能好

网友:
放电不能解决,也不是BIOS里的设置

网友:
菜鸟一只,飞过流脚印。

网友:
放点就能好吧

网友:
BIOS是通病。已经砍过好块这样的板子了。BIOS先马克一下。我是直接从官网下了合的。以后说不定有用得着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认为是在COMS里面把usb端口关了呢?不需要刷BIOS。

正解,很少BIOS会引起USB不能用,扣下电池,按下F9还原一下BIOS好多就会好,前提是硬件确定没有问题。

网友:
这样的还没碰到过,下次碰到试试,我碰到的基本都是USB检测出问题,或者没供电。

网友:
USB不能用刷BIOS好的还是没遇到过,一般都是南桥和供电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BIOS程序坏引起USB接口不能用?!很少见啊,会不会是USB接口被关闭了?!

网友:
一般这情况我都是直接换桥了。。。。。。。

网友:
先软后硬  很安全。。。。。。。。。。。。

网友:
牛鬼啦,现在的BIOS真是厉害,USB接口也影响完了。。。。。。。。。。。。。。。。。。

网友:
万能的BIOS

网友:
换作是我  电压 阻值都对  我就已经开始动桥了

网友:
楼主 这是新年 吃票子哦

网友:
这个的确稀奇了。。。。。。。。。。。。。。

网友:
开始看题目我还以为是桥挂呢  哈哈 辛亏楼主没有冲动

网友:
有可能是BIOS设置了的。。。。。。。。。。。。。。。。。。。。。。。。。

网友:
这个很多都是5V电压上的问题.....................

网友:
BIOS能影响到USB功能可以理解,但重刷BIOS却能治好USB接口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bios问题遇到过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比较少见   一般情况下都认识桥可以引起USB不能用  很少想到刷BIOS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9-09-17):
华硕usb不能用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97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