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 逾辉350P 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9-02-09):
逾辉350P电源,没5VSB,请发个电路图上来,谢了。

网友A:
没有图纸,已修好,是5VSB电源的XY6112 的1脚二个3M欧串联电阻(提供启动电流)其中一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已修好,是5VSB电源的XY6112 的1脚二个3M欧串联电阻(提供启动电流)其中一个坏了。

电源的5VSB电路简单,原件少,一般不需图纸就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