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ACER SP315 只认板载内存,扩展内存无法启动

楼主(2019-02-10):
acer sp315-51-797C, i7-7500U,板号:ST5DB REV 2.0,板载4GB内存,如果只用板载内存,顺利启动工作一切正常。

板上有一条内存插槽,插入内存,指示灯亮,键盘灯亮,电流一直停留在0.5A不再跳变,也不会掉电,黑屏, 不显示LOGO,不能启动。

内存换过2133,2400, 4GB,8GB ,16GB ,无果。
手上有另外同型号全好机器,备份下来bios, 刷上还是一样的情况。
内存插槽的电压保持在1.2v ,看似正常。

求思路....

网友:
没有示波器,技术太菜不会用那玩意

网友:
第一、装低电压内存。
第二、刷厂家优化内存的BIOS。

网友:
内存插槽坏了?

网友:
屏蔽板载,使用槽子,看能启动不?有同样的机器,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