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求华硕B75M-PLUS硬改MAC方法

楼主(2019-02-10):
求华硕B75M-PLUS硬改MAC方法,谢谢

网友A:
把BIOS 里面MAC那段改掉就行了。试试 大概位置在5M多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 里面MAC那段改掉就行了。试试 大概位置在5M多的地方。

正解

网友:
一楼正解                                                                                 。

网友:
BIOS里面找不到MAC是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