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F20WD显示器

楼主(2019-02-10):
求助大神,通电不显示,换了高压板,故障依旧、怀疑是不是屏的问题?望高手指点!

网友:
你这白屏换啥高压板???你找个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看能亮吗  能亮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
多些赐教!

网友:
四周可以显示一点点,在没有插信号线的时候,(无信号)三个字很清晰。插上信号线就白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