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360电源维修

楼主(2019-02-10):
淘宝淘的两个,剪线的,本来改家用,但是不会修,说要改,通电只亮一下黄灯之后没反应,没输出,要改哪里?谢谢大神级

网友A:
这个已经坏了丢了吧

网友B:
您好!感谢分享交流!我以前有个360游戏机,忘记电源指示灯的颜色代表啥意思了,好像是正常工作是绿色,故障是红色,待机是黄色,具体可以百度查一下你这个电源型号!话说回来,这类电源正品是很不错的,不过好像有检测电路,不懂帮顶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坏了丢了吧

没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感谢分享交流!我以前有个360游戏机,忘记电源指示灯的颜色代表啥意思了,好像是正常工作是绿色,故障 ...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不是主机用,谢谢你

网友:
这也能修??一般都内部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不是主机用,谢谢你

我的意思是这个就是连接了主机后电源里的检测电路与主机通信后才能开启工作的吧!你要是不接主机,也得知道那几个线是通信开启线,短接也好,加电阻也好,这样这个电源才能开启工作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就类似于台式机电源一样!

网友:
朋友我找了点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吧!
第一张图是电源的背面类似于你这个电源!
四个胶垫贴下面就应该是螺丝了。
第二张图是电源拆开的样子!
第三张图中的五根不同颜色线路。
第四张图是五根颜色线路的定义!

黑色为负极,红色为正5V输出,黄色为正12V输出,蓝色为3.3V正电平开机触发。

如果你想当电源适配器用那么根据定义来看,
我会用万用表测适配器通电瞬间红色线有没有输出5V,如果有的话就给这个线连接个电阻或者二极管降压到3.3伏左右让后再接到蓝色线!给蓝色线一个3.3V正电平信号,这样电源就应该可以正常启动工作了,之后红色和黄色线就应该有稳定的电压输出了。

网友B:
白色线可以暂且不管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色线可以暂且不管它。

非常感谢你

网友:
有点像原来外置刻录机用的电源,有12V也有5V,五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