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Z7M-i78172D1触发电流0.68A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9-02-10):
今天接一个用户甩过的电脑,神州Z7M-i78172D1触发电流0.68A求维修思路,希望大神能帮忙指点

网友:
直接BGA,干桥、干CPU、干显卡,上去就是干;  你发的这个问题 、也只能对应这样的答案了。
新平台的机器你换了内存、CPU、 刷了确定OK的BIOS程序后,也没啥能鼓捣的了。电压正常的话、用手触摸没有发烫、没有明显烧坏、烧糊、断路等情况存在的话就大干吧。  唉,求解问题也简洁明了,好 、好、 好

网友:
你这个情况我遇到过换了桥就好了。管保好

网友:
感谢,应该先刷一下bios,但是不知道 bios是哪个?AH1533 和BH1533 不知道哪个是bios哪个是显卡的bios

网友:
甩了,手边没有这个桥,先干一下很小的桥试试吧

网友:
加焊了一下桥,感觉不是桥的问题,还是0.67A

网友:
说不定是CPU坏了,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cpu是板载的,手边没有,加焊了桥,启动很慢,到1.02A,风扇狂转动,一会掉电,是否要接着干一下显卡?

网友:
又加焊了显卡,cpu短路烧掉了,感觉短路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好好的板给你搞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