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J不通电,开机无反应,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9-02-11):
待机电流0.0005,开机没有反应,

网友:
无电流查充电电路那块吧!连电流都没有,后面就不用看了吧,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A:
            先测有没有过保护隔离,再测有没有待机电压,一步一步来

网友:
你这个求助描述也太过简单了吧,你自己查过什么啦,连公共点有没有供电都不知怎么同你解决问题呢

网友:
都电流都微安了,肯定没有公共点(或架公共点).应该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有没有过保护隔离,再测有没有待机电压,一步一步来

怎么测量

网友:
起码要先测 电源头子 上 电进来了 没有?   进来了 再测公共点 有没有19V 没有再说保护隔离的事

网友:
找点位图啊,找他的测试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