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81MQ全固态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9-02-11):
今天接到这块七彩虹H81主板,故障不触发。经确认为主板问题,经测量:开关针3.3V正常,短接开关针拉不低电源绿线电压。IO:NCT5532D,按关键引脚测试,49脚3.1V,21待机3.3V,8与52脚供电0V不正常,8脚52脚打值0,短路,翘起52脚,8脚供电正常,判断IO损坏。手上没有NCT5532D  芯片,请指教有没有可以代用的芯片。

网友A:
这个芯片坏的非常多,原值换吧

网友:
NCT5532D这个芯片是可以用NCT5537代换的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坏的非常多,原值换吧

好的,谢谢了,只能某宝上买了。发现这个芯片二线品牌上用的多。

网友B:
新塘科技。塘者,鱼塘也。
新塘就是刚挖的鱼塘。
怀疑这公司,以前是搞水产养殖的。
io芯片质量极其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塘科技。塘者,鱼塘也。
新塘就是刚挖的鱼塘。
怀疑这公司,以前是搞水产养殖的。

嗯新塘科技,可能价格有优势,二线品牌的H61 H81这些喜欢用。一线品牌的用ITE的多。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非常多,原值换吧   ..

网友:
二线用的比较多,建议某宝买了,原值代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塘科技。塘者,鱼塘也。
新塘就是刚挖的鱼塘。
怀疑这公司,以前是搞水产养殖的。

可能是水货吧。。。。。。。。。。。

网友:
NCT5532D和NCT5577D可以代换不过NCT5577D比5532还少

网友:
直接上原型号吧,有些代用的分主板

网友:
更换芯片吧,二线用的比较多。原值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没有代换的,要换同型号的才可以

网友:
用NCT5537来代换。可以的,楼主尝试下

网友:
有没有图纸呢?找找看,有比较好修!!!没有就难搞

网友:
能够不代用就别代用  代用了弄出奇怪的问题来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