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面容失效问题,排线断裂!

楼主(2019-02-12):
收到一步客户自己拆机把排线拆断的,然后又上网搜了半天!论坛看到大神单换绑定感光新排线可以解决!有点迷茫,面容绑定的是什么元件小弟还不是很清楚!求大神告知像我这种需要换什么,怎么修才能解决面容问题!
还有就是后置镜头打开超级慢,但是有时候是秒开!会不会与面容失效有关系!

网友A:
直接换排线,搬过去

网友B:
有这么好搬吗?不能接排线吗???

网友C:
换排线,把距离感应器,方形的那个搬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手工要求高啊。

网友:
你这个是红外头排线断了  搬吧 这个不太好搬

网友:
三楼说的对,就是把方形的那个搬过去就可以了,其他都不是加密的。

网友:
我是直风枪300左右吹背面,不会吧芯片弄坏,托平剩下的低温锡补上,上芯片。

网友(2019-03-24):
有提示原深感摄像头出现问题 这个提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排线,把距离感应器,方形的那个搬过去就可以了

像这个还能修吗修好的几率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排线,搬过去

听筒哪条排线断了还能修吗修好的几率是多大修好后原彩一系列功能可以使用吗

网友(2019-04-26):
原来的排线还在的话、还是有救的、焊个距离感应器不是很难

网友D:
我不懂 直接短接的深感..........

网友(2019-05-31):
引用 网友D:
我不懂 直接短接的深感..........

深感怎么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好搬吗?不能接排线吗???

接着多麻烦  搬过去 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