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25 820-3462-A进水维修思路解析

楼主(2019-02-12):
         APPLE A1425 820-3462-A EMC2557 12年 二修进水腐蚀严重维修思路解析
故障现象:待机0.079A,适配器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检修流程:目测主板EC周边和背面腐蚀氧化比较严重,

网友:
其它先不管,先把腐蚀的处理好。

网友:
由于国外网络问题,图片和文字资料没有上传成功,一会补上,见谅!

网友:
本人已重新修改发表维修实例,欢迎维修同行共同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