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ed50x5680偶尔看机闪一下黑屏

楼主(2019-02-12):
康佳led50x5680,原来是卡在开机画面反复重启,刷机后开机正常了,现在的问题是会不定时的开机后闪一下logo后黑屏,用手电能看到屏上有显示,刷机之前没这毛病,请教一下这是刷机没刷好,还是板子坏了

网友A:
都有可能的。还有就是电源部分工作异常也会如此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可能的。还有就是电源部分工作异常也会如此哦。

好的,谢谢,感觉如果是电源部分的话,刷机之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关机过一会开机就正常了,正常后看都长时间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