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优雅I3 开机电源保护。

楼主(2019-02-12):
插入电源发现开关电源适配器的灯灭了,以为是电源坏了,可拨出DC圆头再上电测试电源适配器有19V电源输出,指示亮,但一插入笔记本就马上保护,并灯灭,估计是主板短路了,拆开笔记本从19V电源输入端开始测量发现有个N-MOS管SOP-8封装的全部引脚都击穿了,更换后,问题还存在,再估计还有别的电容短路了,所以使用强制加电压方式,跳过N-MOS管使用19V 0.5A恒流加电,一会后发现风扇位置背面的PCB上有个0603电容发热,拆出测量是短路了,更换后,开机正常,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