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Q430H接上充电器就死机

楼主(2019-02-12):
三星笔记本Q430H,接上充电器就死机,充电器可以正常充电,用电池从来不卡,换了系统,换了硬盘。换了充电器都一样。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
刷BIOS试试了吗?、??

网友:
升级bios试试

网友:
看一下充电芯片的ACIN是否偏高或偏低
重点就适配器检测相关

网友:
可以刷个bios   还有就是看看充电接口发烫不   可以换个接口

网友:
这个估计就是充电芯片的信号问题

网友:
检查适配器检测信号,有可能是这个信号异常了

网友:
先测下检测电压正常不,或者换下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可能 还是适配器问题吧

网友:
要不要换电池试一下?

网友:
                   可能适配器检测出了问题。

网友A:
取下电池,用充电器一样进桌面就卡,用可调电源检测过,不怪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下电池,用充电器一样进桌面就卡,用可调电源检测过,不怪适配器。

那你的意思是进系统才会死机?  试试CPU滤波

网友B:
年前一台三星RV411   电池正常  一查适配器就死机       把CPU供电上下管都换掉  就解决了

网友:
不用电池

网友:
如果CPU有大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年前一台三星RV411   电池正常  一查适配器就死机       把CPU供电上下管都换掉  就解决了

同意楼主说的,建议先拆了电池,接可调看待机电流高不高,如果偏高,十有八九是CPU供电上管问题

网友:
现在做电脑维修确实很不挣钱了,客户维修的意愿也不强了,稍微贵点就不修了,直接一句高了就打算不用电脑了。用电脑的人越来越少。感觉技术快荒废了,10年后还在这维修行业混,算牛人。

网友:
不用电池电流正常得很,用电池使用也没任何问题,所以说CPU供电管有点说不过。因为客户给不起维修费,所以难得拆。几十元钱没想法给他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