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5470 不开机

楼主(2019-02-12):
戴尔E5470 待机0.013 触发有时0.03.有时触发0.6不动。板号LA-C632P 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CPU南桥集成板上的 是CPU问题吗?有修过这个污染难题的吗 求高手支招
不开机
cpu

网友:
测下供电 复位 各条件是否正常,都正常就刷下BIOS,一般都这样。

网友:
这故障刷BIOS应该都能好了。可以这样试一下

网友:
这个换个桥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CPU问题,可以拆下来重植试试。

网友:
先刷BIOS,我碰到过联想的开机电流跳了一点不动了,刷BIOS就好了,如果还不行直接干CPU,这个应该是cpu和桥是一体的。

网友:
bios刷了吗 CPU比较少坏的
.............

网友:
这个应该是没出CPU 供电 先排除下BIOS

网友(2024-05-16):
先刷bios,不行再去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