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四修复联想U310诡异故障

楼主(2019-02-12):
联想U310板载集显,板号:DA0LZ7MB8E0 REV:E,故障现象多个,冷机时一般为有待机但不开机,只要稍微加热EC-8518E周边或者板子背面就能开机上电,但开机后多半不是不跑码就是跑码掉电(有时掉电后连B+都没有了,非得重新拔插电源),偶尔也能跑码显示但一会就死机或自动重启,由于故障现象多种很难一下确诊。测开机后除了集显没有供电,其他的供电都正常,EC的开机条件都正常,EC早换过,EC和PCH的BIOS也刷过2次(BIOS都是原厂的确定是好的),PCH-SLJ8C也换了全新的,但故障依旧,EC周边所有元件地毯式扫荡了几遍没发现可疑元件.此板年前同行送来的一直没搞定,还是先锁定故障范围,因为只要稍微加热一下EC周边和背面就能开机,所以还是老老实实查EC的开机条件,EC的供电复位都正常,LID和ACIN都有3.3V,没发现异常,EC的BIOS参与开机,程序已刷过2个,索性换个25X40刷好程序,再次开机试,奇迹出现,先前那些诡异的故障现象全部消失,板子完美修复,

网友:
那还是ec 的bios问题啊

网友:
BIOS芯片本体出现问题 遇到过 不容易遇到 去买彩票吧  哈哈

网友:
确实很诡异,看来三板斧还得加一个bios代换

网友:
这些问题都很不好说。只能靠平时的积累

网友:
你是换了个EC. ROM 芯片吗?不是原来型号的

网友:
的确就是25X40芯片坏了,这个芯片有问题刷写程序时并不报错,效验也没问题

网友:
这个修的不错,可以

网友:
真的很佩服楼主的耐心,做维修就是要有耐心,才能干好这样的细活。

网友A:
楼主是换了一个EC的BIOS芯片吗,还是刷程序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诡异 。。。。。。。。。。。。。。

网友:
楼主大年初四还在干活,敬业啊!

网友:
这是BIOS坏了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换了一个EC的BIOS芯片吗,还是刷程序

换的是芯片吧。。。。。。。。。。。。。。。。。。。。。。。。。。。。。。。。。

网友:
你开门好早

网友:
楼主心细,能启动很少怀疑ec的bios,楼主修好了,下次维修要留意下ec的bios了

网友:
换了个EC. ROM 芯片吗?不是原来型号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个BIOS本体坏的,恭喜楼主修好机器

网友:
校验不报错一般都不会去考虑换BIOS芯片的

网友:
这个确实诡异,一般这类芯片不太容易坏才对

网友:
OS芯片本体出现问题 遇到过 不容易遇到 去买彩票吧 哈哈

网友:
BIOS问题吧